[圈圈教你玩USB]
oo,你的stm32上的usb键盘EP1_OUT_Callback在哪调用的啊?

楼主(2009-06-0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在哪调用?应该是在中断函数里吧,因为它的名字叫回调函

在初始化时,应该是把这个回调函数的地址传递给了一个端点回调函数数组,到时中断产生时,中断处理函数就会去调用这个回调函数了。其实库已经写好了这些操作,你不用管,只要在这个函数里增加处理代码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