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圈圈教你玩USB] 请问要从下位机快速向上位机传输数据,用USB哪种方式呢》

楼主(2009-06-22):
请问要从下位机快速向上位机传输数据,要用USB哪一个子协议比较合适呢??

例如采集系统的传输,如果是采集数据存储在FLASH可以当U盘那样传不??如果要求实时传出数据,那要用那种方式呢??

谢谢

网友A:
批量传输方式(bulk) 或者同步传输方式(synchronous)

要看你的数据量和数据是否允许丢失

网友B:
USB里面的同步(等时)传输,叫isochronous,不是synchronou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