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圈圈教你玩USB] U盘坏了,但想读出FLASH中内容,很重要的..怎么办??

楼主(2009-07-15):
U盘坏了,但想读出FLASH中内容,很重要的..怎么办??
FLASH型号是TOSHIBA的 TH58NVG5D1DTG20,找了半天也找不到资料,也不知用什么工具来读里面的内容...各位有什么方法帮帮我啊!
多谢了

网友A:
找不到资料就比较麻烦了……想办法找找芯片的资料,然后把内容读出来,再自己分析数据,不过工作量很大。

网友B:
最简单的办法是找一个同品牌、同型号或使用相同控制器和FLASH的U盘,然后拆换FLASH,这样可以直接读取。如果是通过通用编程器或自制系统直接读取FLASH数据的话,需要分析数据结构和文件分配规则,所付出的时间、精力会大得多,完全不值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