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圈圈教你玩USB] 带USB接口的处理器跟USB相关那个精密电阻具体是起什么作用

楼主(2008-10-05):
看过一些带USB接口的处理器会有一跟USB相关的精密电阻,听说是什么调电流用的,请高手来具体解释下,这电阻的作用,及用别的阻值对传输会产生什么影响?

现在2450上用过3.4K的和44.* 欧的都差不多的速度,是在1.1的传输速度下试用

2.0高速还没调通,没法试验

网友A:
不太清楚你所指的精密电阻是什么样的……一般数据手册上

网友B(2008-11-26):
因为:

大多数USB2.0器件需要一个外部精密参考电阻,不同厂家产品其值要求不同。这是因为高速USB信号驱动方式是电流驱动,需要精密的参考电流;但是IC内部精密参考电流并不容易实现,而精密参考电压的实现则相对容易,因此,外部使用精密参考电阻,施加参考电压,则IC内部就可以获得精密参考电流。
所以,高速USB应用中,外部参考电阻要严格按照厂家的说明来,更改该值可能导致高速USB信号错误。
至于全速USB,采用的电压驱动方式,不需要这个参考电阻。
少数厂家采用特殊设计方法、工艺,这个外部参考电阻能够在IC内部实现。

网友C:
楼上正解.

例如ISP1581就是一个12k的电阻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