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圈圈教你玩USB] 请教USB鼠标的问题

楼主(2008-12-03):
  圈圈你好
   最近在做一个usb的鼠标,用的是PIC
在处理XY轴数据的时候 卡住了
现象是 慢慢移动鼠标 屏幕上光标 移动速度还正常
但是越快 光标越不动
想请教下圈圈 怎么样处理 才可以快速移动鼠标
光标也很快移动
         好像有加速度?
 谢谢

网友A:
怀疑是你的XY传感器处理或者响应不过来的问题...

楼主:
非常感谢

  感谢你这么快回复我的问题,
我想不是这个原因,
我用逻辑分析仪抓了
 转换后的脉冲波形
是正常的。
  我程序里也采集到了+1 -1的数据
不知道如何处理
我想请教的是USB鼠标移动的算法。

网友A:
运动越快,+/-的值就越大。

楼主:
激动

谢谢,鼠标已经完成,进入优化阶段。
您太有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