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圈圈教你玩USB] 圈圈救命!!!

楼主(2008-12-03):
我的一个优盘坏了,型号Zoltrix M2- 512M,过了保修期,里面有许多重要资料,只好自己拆开来修.里面器件主要有一片 SM323Q,两片 FNMM29BBNGAHWG。折腾了一上午,发现SM323Q外接的12M晶体不起振。想找该芯片的数据手册(http://www.siliconmotion.com.tw/en/cn2/products2_2.htm),可是下载不了,不是我懒啊!圈圈救命啊!!!先谢了,^_^.
gjy_skyblue@sina.com

网友A:
我也没有那个网站的ID呀...

楼主:
^_^

昨天下班去赛格买了个12M晶体换上,加电,U盘灯闪了下,估摸有戏,赶紧插到电脑上试,检测到U盘,狂喜!双击,弹出提示“U盘尚未格式化,是否现在格式化?”,晕!想想,拔出换个U口试,这回居然正常读出数据,赶紧把数据拷走,^_^

网友B:
你真幸运.晶振都能坏

网友C:
疑问为什么有时候换个USB口就忽然可以了?

网友A:
可能是原来的USB插头没焊接好或者松动了。

网友D:
U盘的晶振是最容易坏的器件

我以前就是做U盘的,修U盘都是上电看灯不亮或常亮,想都不想,换晶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