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圈圈教你玩USB]
圈圈版主,请教一个两个USB芯片的共线问题?

楼主(2008-12-12):
圈圈版主,我现在有一个项目,里面有两个USB芯片,一个走2.0,一个走1.1,但是由于体积原因,外部我只想有一个USB接线口,所以我想在PCB板上把两个USB芯片以并联的方式同时接到这个USB接线口上。当然,这两个USB芯片的USB功能不会同时工作,上电以后,第一个USB芯片工作,与PC通讯结束后,然后这个芯片的USB口DISABLE,第二个USB芯片工作,直至系统断电(在第二个USB芯片工作时,第一个USB芯片或许还一直保持上电状态。)但我担心由于这两个USB芯片的电气连接是在一起的,不知道这种电气连接会不会影响DP/DM上的电性能,从而影响通讯效果,请教了~:)

网友A:
应该可以的

如果两个USB端口都可以挂起的话,不过1.1的节点要在总线中间,2.0在尾端

网友A:
千万别伸出一根树枝啊

网友B:
不行,要用USB切换开关

网友C:
最好还是别这么干,2.0的高速要求比较苛刻,搞不好会信号

想办法只用2.0那个接口吧。

楼主:
谢谢

嗯,谢谢大家的建议,另外,三楼的兄弟:“别伸出一根树枝”是什么意思啊?呵呵,不太懂,能不能解释一下···

网友C:
就是2.0高速信号线上不要有分支,否则阻抗不好控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