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圈圈教你玩USB] 如何实现串口转USB?

楼主(2008-12-2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可以使用CDC类,具体请参看CDC类文档以及我的源代码

 相关链接:http://blog.21ic.com/user1/2198/archives/2008/54261.html

网友B:
用软件转?

弱弱的问一句,圈圈做的USB->串口怎么使用?
我只用ch340做过...
难道你博客上给的是PC机的驱动,那硬件怎么实现呢?

如果涉及机密,不回答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的,到时候俺买书看,呵呵~

网友A:
硬件就是我的那个板子呀,那个程序是下位机程序。

驱动用的是windows自带的。

网友C:
圈圈的CDC代码实现了RTS/DTR/DSR等线没?

有没有USB转串口的windows驱动Demo源代码?
另外要跟你推荐一个另一个好用的串口调试助手eagleCom,呵呵。
拔USB口不会死机。

网友A:
没有实现哦...板子上都没接口..

网友D:
啊?

硬件没实现?那买回来想学学DIY不行啊?00大虾?

网友A:
硬件上只有TXD/RXD,其他信号线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