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圈圈教你玩USB] 硬盘盒通过usb供电问题?

楼主(2009-01-04):
今天买了一个usb硬盘盒,发现usb数据线比较特别,它一头是连接硬盘盒的mini usb,一头是两个和u盘一样的usb接头。

看到硬盘盒的使用说明中特别说明如果硬盘容量比较大,如250G以上,为了保证硬盘工作的电流,需要同时将两个usb接头都连接到pc上。

但是我发现 两个usb接头,好像只有一根线连接4个芯(vcc d- d+ gnd),而一个貌似只连接了gnd 和 vcc (因为我只连接这个usb头时,pc是没有反映的,不提示找到新硬件的)。

我的疑问是 这个只连接了gnd和vcc的usb头,是否能给从 现在(比较新的)pc中获得到电流呢?

不是说需要在D-信号线或D+信号线上上拉一个电阻,让pc认为有设备被插入了,才会有电流供出吗?并且 在枚举过程中会有默认的200mA电流,但是枚举失败后,pc是否还有电流继续供出呢?

而且这时有些系统还会提示 有一个未知的usb设备被连接。

如果只连接了gnd和vcc的usb口获不得了电流,那么我连接了其实也是没有意义的,对吗?

如果使用比较大的硬盘时,为了硬盘的寿命还是使用外接5V电源比较稳妥吗?

是否对数据线进行简单的改造,就能够从pc中骗出电流呢?

谢谢。

网友A:
很多主板的USB口的电源只是接了个自恢复保险,USB口一直有

楼主:
那比较高端些的主板呢

或是笔记本电脑 带总线控制呢?

有时候 usb设备短路 它能够自动切断电源。

并且系统有过流警告的。

网友B:
如果严格按照USB协议来的话,每个端口未配置前只能获得100mA

光接上拉电阻也不行的,必须要设备在设备描述符中说明了最大消耗电流为500mA,并且主机给设备发送设置配置请求之后,
才能获取500mA的电流。不过很多主板并没有遵循这个规范,而是简单地限制了一下最大电流,所以经常插一个就可以工作的。
另外一个插头当然不能再有D+和D-了,否则两个端口会打架的拉。

网友C:
圈圈兄的意思是

厂家能这么设计的原因是

很多的主板厂家别没有严格遵循usb规范啊

那言下之意,如果严格遵循的主板,这个两个头的设计是没有太大意义的,最多才能获得100mA。

不知道主板趋势是越来越规范,还是由于成本的原因,这个情况会一直延续下来。

如果越来越规范的化,使用一个低成本的usb单片机,绑定到usb线上,通过配置来获得500mA电流。

网友C:
我见过一个老主板,usb口都能提供1A的电流

且只连接了VCC和GND?

网友B:
事实上,从USB口取那么多电本来就是不规范的做法。

要大电流必须自供电。

网友C:
圈圈的意思是 大容量的移动硬盘 还是

自供电比较稳妥吧?

网友C:
明白 可就是

出门 带着移动硬盘 又带着电源 有些麻烦。

哈哈

网友D:
想可靠及兼顾不同机子的兼容性,还是外置电源为佳

尤其是使用3寸硬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