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圈圈教你玩USB]
圈圈,发现usbcdc的一个bug,如何解决

楼主(2009-01-2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可能是你的串口调试助手不行吧?

换超级终端试试?如果真有这样的bug,我也是拿它没办法了...另外也可能是你的下位机软件有问题?

楼主:
和上位机软件没啥关系

下位机软件 就是你的最新代码

楼主:
板子出现能收不能发的现象

板子发送过程中上位机关闭了串口,然后再打开,就再也发不出去了

关闭串口

网友A:
也许是你这样改程序改得不对。没有产生中断,就不会发送

如果在主循环中检测到没有数据需要发送,那么就不会往串口发送数据的。你另外找个串口跟它对发来测试吧,
你这样自己修改程序来测试,应该是你修改得不对,导致程序认为没有数据需要发送。

楼主:
偶不认可你的回答

算了,我自己改吧

网友A:
USB CDC是微软自带的驱动,你没办法改。我估计是你固件的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