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圈圈教你玩USB] 图片是bmp格式的,直接复制,粘贴在**对应的位置中

楼主(2009-02-12):
.....

{
if (不答复)
{
  把这里水漫金山,长跪不起
}
else
{
  俺跪求起立~~~
}

return 自己看着办,仔细琢磨,俺有耐心;
}

网友A:
跪... 一拜.. 二拜... 三拜....

楼主:
太雷翻!!! N拜 不更简单~~~

网友B:
雷翻了.。o O 俺当时就是用的word编辑,图片、表格都用画图

结果表格到了出版社,全都给我重新画了,结果还搞错了很多,给我最终校对的时候我一看,晕了...

只要做得象模象样就行了吧,出版社最后会给你排版的,但是你不能是一些零零散散的文件呀,
总要有个顺序把他们组织起来。俺当初是一章一个独立的word文件,文件名就写上第几章,然后让他们排版成一个。

楼主:
一拜天地结束,二拜开始,把格式(每行长。。。),bmp,jpg???

一拜结束后俺回答~~

用txt是俺方便~~~word肯定是小菜农们的事~~~

网友B:
图片是bmp格式的,直接复制,粘贴在**对应的位置中

txt中没法放图片...也许单独对应的bmp文件也可以吧...叫出版社给你整到word里面去~~~~文件名要搞好,不然别人也不知道放哪

楼主:
晕~~~圈圈同学给俺补txt/doc课~~跪谢1.5

网友C:
俺的方法和经验

1、用word,功能很强大。章节号、表格标号、图形标号、公式标号、页码、目录等等,word都可以自动生成(域功能),很好很强大。

2、图片,随便什么软件生成,都贴进word好了,反正不管你画得多好,出版社都要重新编辑的(照片除外,呵呵)。因为我们作者一般没有经验,提供的图纸不是太大就是太小,要么就是线条太细,要么就是图中文字不合规矩,所以出版社往往要重画。流程图、框图等,可以用visio 2003来画,优点是用visio 2003画的图,插入word后兼容,可以在word中直接编辑。

3、表格类,word本身就可以插入表格。

4、我是把整本书放在一个word文档中,缺点是文档很大,每次打开、存盘、更新域等操作很费时间,优点是全局性比较好。
出版社推荐的方法是把每个章节单独放在一个文件中,图片也可以另附,优点是单个文件编辑时比较快速,缺点是我觉得没有整体性,不方便统计页数和字数,自己看着也不舒服。

5、其实这些都是形式方面的问题,不必太在意,不足之处出版社可以帮你搞定。关键是内容,必须自己写,出版社不会帮着写,呵呵。要是能有一种软件,自动写书,哈哈,那就爽了。

网友D:
多谢匠人指点写书菜鸟迷津~~~哈哈,这些让小朋友去做

受教育了~~~

网友E:
业界用PageMaker较多

原来做产品说明书的同事,就坐我旁边,PageMaker搞定就送印刷厂了。

侯捷专门写过一本书,关于如何使用WORD编辑**。

侯捷后期的书本都是自己用WORD排版,就是因为透过编辑做这些效率比较低,配图之类容易搞错。并且技术类的图书,不像杂志那样华丽。

网友F:
PageMaker,熟悉的名字啊,Word面世之前就有了

    俺还有份拷贝,不过是DOS版的。

    老hot有“小朋友”做助手,简单,用录音(机)写作吧,这年头可以用来录音的东西实在太多了,有心来上一段时就“自言自语”吧,然后,不用再说了吧?

网友C(2009-03-17):
录音一般是在七老八十的时候,比如立遗嘱时才用吧

hot还没有这么老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