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圈圈教你玩USB]
请教 USB mouse问题

楼主(2009-02-16):
USB mouse在屏幕上的移动是相对值,相同的距离用不同的速度移动,在屏幕上的位移都不一样.请问如何计算每次给主机传送的坐标数据?是否有个计算公式?

网友A:
你用的是什么鼠标传感器~~~~~~~~~

一般只需要读取鼠标传感器里面的移动数据,按一定协议向PC发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你应该不用管速度。只要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返回运动量即

电脑里面可以设置选择启用加速度。

楼主:
手写板和鼠标的区别

  以前搞过USB的手写板,手写板送的都是相对屏幕左上角的绝对位置.但如果用手写板实现鼠标功能.鼠标的相对位置一直没有搞明白是怎么算的。

网友B:
相对值就是变化量啊。把绝对值变成相对值那太容易了

楼主:
duoxie

如果不用考虑速度问题的确很容易,过两天我试一下.多谢00和各位的热心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