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圈圈教你玩USB] 圈圈的这本USB书介绍的好懂吗?USB真是复杂啊!

楼主(2009-03-04):
手里有一套源码还有板子,仍然搞不懂USB咋走的!
这是一个MP3,就是用AT89C51SND1实现的,昨天刚把PLL部分的寄存器弄懂

U盘的USB过程是怎么样的?书中有流程介绍吗?看不懂,还是看不懂!
期盼有本好书!

楼主:
貌似又找到了一点感觉

这个AT89C51SND1有3个Endpoint,分别是0,1,2

Endpoint 0 起控制作用,具体哪些控制还不明,还没看到呢^_^,估计就是告诉电脑"我是U盘"之类的吧,这个点32B的缓存
Endpoint 1 负责接收USB总线上发来的数据,64B FIFO缓存
Endpoint 2 负责发出到USB总线上的数据,也是 64B FIFO 缓存

工作时:
1、先把工作频率设置好,使之能调整到48MHz;
2、紧接着设置3个Endpoint
3、依次查询3个Endpoint的中断标志再处理
   或者根据中断处理这3个Endpoint(可以中断吗?似乎可以,还没看明白)

这才初步一点,理解有误吗?还有后面文件系统的格式化。。。晕,太复杂,一头雾水,谢谢指点,非常感谢!

网友A:
AT89C51SND1我也有做过一个USB程序的哦...可以去我的blog找找

俺的书估计这几天就出来了,买一本看看,相信会对USB的通信过程会增加一些了解的。

楼主:
嗯,一定会买的

我平时买书一般也都是不考虑价格因素的,因为我觉得这是投资!
只有特别贵的、特别厚的才考虑一下
不过买了不少,看的似乎不多,晕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