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圈圈教你玩USB] 用过USB2.0-CY7C68013A-128S开发板的请进

楼主(2009-03-13):
我的板子是带一个24LC64的E2PROM,我通过把程序下载到EZ-USB Control Panel
把我的DIV_IO.IIC文件下载到E2PROM里面去了,重新上电后程序可以跑起来,
但是PC的设备管理器提示我的USB开发板是UNKNOWN DEVICE,就是不能识别我的设备是USB设备,到底是怎么回事啊?

楼主:
圈圈,你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?

是不是带E2PROM的这个68013的芯片一掉电就没有程序了?应用程序放在E2PROM里面吗?还是每次上电都要从PC端下载?

网友A:
可能是你的DIV_IO.IIC程序不对...

楼主:
哦?那里不对啊?

我在编译的时候已经把IIC程序的第一个字节改为了0XC2了,每次上电PC端能够识别我的USB目标板,就是应用程序跑不起来,要每次都从PC端下载才行,这样对不对啊?还是掉电后再重新上电,不需要从PC端下载,程序就能跑起来,PC也能自动识别我的USB目标板呢?哪个对?

网友A:
搞不懂你所说的应用程序是个什么东西...

楼主:
应用程序就是HEX文件啊?

KEIL C编译生成了两个文件啊,一个是IIC文件,写到EEPROM里面去的,一个是HEX文件,就是我需要的应用文件啊,上电跑的就是HEX文件啊!

楼主:
圈圈大侠,怎么不说话了?

大侠,到底是怎么回事嘛?难道不需要HEX文件,只要一个IIC文件就能跑吗?掉电也不怕?

网友A:
是啊,只需要一个IIC文件就行了啊,IIC文件就是HEX转过来的

楼主:
哦,那PC端怎么不认我的USB设备呢?

那PC端应该识别我的USB设备啊?

网友A:
可能是你的程序不对啊...要PC能够认,必须要你的程序正确啊

楼主:
哦,是不是还要改数据?

是不是除了第一个字节不对,要改成C2以外,后面的数据是不是也要改成用IIC方式能让PC正确识别的数据啊?具体要改多少哇?

网友A:
这个芯片我还没用过,不是简单地直接改吧?应该有工具转

你仔细看看数据手册。我记得好象是在前面增加,而不是改吧。

网友B:
调试时,从pc端直接下载hex文件,就可以

如果不认,可能程序有问题

楼主:
不是说HEX文件,HEX文件我知道怎么搞,是说IIC文件!

是改啊,圈圈,就改第一个字节,不然MCU不认识EEPROM,然后还有加一些字段,具体是什么字段,怎么加,我就不清楚了!那个转换工具?

网友A:
你去找找你的软件包里有没有一个叫做hex2bix的文件,就是用

或者去网上下载一个试试看。用它转成iic文件的,我记得不是简单的修改那么简单,应该要做成bin文件,然后再在前面增加一字节的,好象。

还是直接用hex2bix这个软件方便。

网友A:
hex2bin.exe那是51自带的将hex文件转bin文件的拉~~~

不是楼主要的转IIC文件的,hex2bix.exe是cypress公司提供的将hex转IIC文件格式的小工具...装了cypress公司的安装包应该就会有的。

网友B:
看看这个!

 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93/20093189917282.pdf

楼主:
谢谢大家这么热心,问题好象解决了!

多谢大家哈,就在KEIL C里面设置以下HEX2BIX,然后再加一个A51文件,这个文件是工程自己带进来的,好象.里面有USB器件的一些参数,然后编译一下,就差不多OK了,今天调试程序已经可以了,谢谢大家帮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