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SMC问题请教

楼主(2009-06-22):
香版,有个问题实在是搞不定想问下,现在用的是103VC的芯片,用FSMC来驱动类似ST的DEMO里面LCD屏的方式来驱动一颗芯片,但是关于时序和波形有点问题想请教下,使用的STM32的FSMC_NE1做芯片的CS,FSMC_NWE,FSMC_NOE作为芯片的读写脚,D0-D7接芯片的HAD0-HAD7芯片的数据口来实现读写,VC的芯片的A16来作为芯片的ALE脚,但是根据例子配置的程序,这个A16一直没有信号输出,其他脚都有信号,还有就是FSMC能否实现这个芯片的读写时序?谢谢了,下面是配置代码和芯片的时序
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/* Enable FSMC, GPIOD, GPIOE and AFIO clocks */
 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FSMC, ENABLE);
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D | RCC_APB2Periph_GPIOE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_AFIO, ENABLE);
  /* Set PD.00(D2), PD.01(D3), PD.04(NOE), PD.05(NWE),PD.14(D0), PD.15(D1) as alternate
     function push pull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 | GPIO_Pin_1 | GPIO_Pin_4 | GPIO_Pin_5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14 | GPIO_Pin_15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/* Set PE.07(D4), PE.08(D5), PE.09(D6), PE.10(D7)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7 | GPIO_Pin_8 | GPIO_Pin_9 | GPIO_Pin_10 ;
  GPIO_Init(GPIOE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* Set PD7(NE1 (LCD/CS))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- CE3(LCD /CS)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7;

  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/* Set PD.11(A16 (RS))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1;
  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;
 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 p;
/*-- FSMC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/* FSMC_Bank1_NORSRAM1 timing configuration */
  p.FSMC_AddressSetupTime = 0;
  p.FSMC_AddressHoldTime =0;
  p.FSMC_DataSetupTime =3;
  p.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= 0;
  p.FSMC_CLKDivision = 0;
  p.FSMC_DataLatency = 0;
  p.FSMC_AccessMode = FSMC_AccessMode_A;
  /* FSMC_Bank1_NORSRAM1 configured as follows:
        - Data/Address MUX = Disable
        - Memory Type = SRAM
        - Data Width = 8bit
        - Write Operation = Enable
        - Extended Mode = Disable
        - Asynchronous Wait = Disable */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Bank = FSMC_Bank1_NORSRAM1;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DataAddressMux =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;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MemoryType = FSMC_MemoryType_SRAM;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MemoryDataWidth = FSMC_MemoryDataWidth_8b;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BurstAccessMode =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;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WaitSignalPolarity =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;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WrapMode = FSMC_WrapMode_Disable;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WaitSignalActive =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;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WriteOperation =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;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WaitSignal = FSMC_WaitSignal_Disable;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ExtendedMode =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;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WriteBurst = FSMC_WriteBurst_Disable;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= &p;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WriteTimingStruct = &p;
  FSMC_NORSRAMInit(&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);
  /* Enable FSMC_Bank1_NORSRAM1 */
  FSMC_NORSRAMCmd(FSMC_Bank1_NORSRAM1, ENABLE);

typedef struct
{
  vu16 LCD_Addr;
  vu16 LCD_Data;
} LCD_TypeDef;
/* LCD is connected to the FSMC_Bank1_NOR/SRAM1 and NE1 is used as ship select signal */
#define LCD_BASE    ((u32)(0x60000000 | 0x00020000))
#define LCD         ((LCD_TypeDef *) LCD_BASE)

网友A:
你那个结构体写数据时候,地址线写不到A16,只能写到A1,所以没信号,建议用IO模拟ALE

网友B:
你这个FSMC驱动LCD有2个问题

1)2楼提到的:vu16不能表示A16,所以你看不见A16的变化。

2)从你贴出的LCD时序图看,读写过程中输出Address时,HWRN也有一个负脉冲,FSMC不能自动产生这个时序。这个负脉冲,对应于FSMC在总线复用模式下的NADV信号,如果你一定要使用FSMC的话,恐怕要使用复用模式,再在片外把NADV和NWE信号用与门连起来。

[hr]再看看你的LCD时序图,这不是和NAND操作的时序很像吗?你不如使用FSMC的NAND控制器,ALE=HALE、NWE=HWRN、NOE=HRDN、AD7~0=HAD_OSD[7:0]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