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ctel FPGA] 不能烧写程序,

楼主(2009-06-29):
vjtag + 200欧姆电阻,却掉r4,r5也不行,
这是俺的1024*768的spi控制,单片机vga板,
谁帮忙解决了,送板子一块。
单片机控制vga显示,
最高能支持到1920*1200的。

在epm570上已经通过,为了支持更高分辨率才还的cpld。

楼主:
每次换新平台,
总得出点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,都习惯了。

网友A(2009-08-25):
有可能是烧写的电平不对

网友A:
你用万用表量一下,看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A:
如果电压正常,那你再看看线路问题,总之从一端到另一端,逐步的解决问题

网友A:
不要急慢慢来,做电路都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