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NC28J60的MAC地址问题

楼主(2009-07-02):
ENC28J60是SPI接口的MAC+PHY片子,由于接口的原因,只能使用SPI接口或者其他串行接口的片子。但是遇到一个问题,此片子居然没有MAC地址,不知大家在实际中是如何解决的,谢谢!我是说小批量生产,如何去获取几千个或者几万个MAC地址,不可能超过10万个的。

网友A:
某mac地址? 不大可能吧

网友B:
难道不是写在EEPROM里面嘛?
厂家生产网络设备,MAC都是有隐含命令之类的方法写入的。实际生产的时候用一个软件,刷一下条码就把MAC输进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