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这个电路

楼主(2009-07-06):
请教高手,电路里面R4,C15什么作用?电容C15连接到Q20三极管的B极有什么作用?这个电路有过流保护作用吗?实在不太明白。
谢谢各位了!

网友A:
1)R4、C15是反馈,为了保证Q1输出电压的稳定,比如,Q1输出突然变高,电压的突变是交流信号能通过C15,Q20的B基电压升高->be电流增大->ce增大->流过R5的电流增大->R5两端电压增大->Q20相对输入的48V电压降低->Q1输出电压降低,从而达到稳定输出的目的
2)R1起过流保护作用。Q1输出的电压大约为25V,如电路电流过大,在R1上的压降会升高,限流大约在2A左右
3)D18过压保护。D18K极电压约为VM*(0.302/25),电路表明D18为7.5V的稳压管,那么VM在62.5V以上时D18才能导通->Q22导通->Q20截止->Q1截止,输出约为0,达到保护电路的目的

在各位大侠面前献丑,有错误请大侠们指正

楼主:
呵呵,谢谢LS。
以前论坛有类似电路图分析的帖子,分析的很详细
https://bbs.21ic.com/club/bbs/lis ... 2ADC/DC%u7535%u8DE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