应对老T的资料攻势,奉上解压利器一件

楼主(2009-07-10):
应对老T的资料攻势,奉上解压利器一件
是用老马软件,你不必再对下载的文件进行改名
直接下!只要不重名
然后存在一个目录里,一个命令就解压缩成你需要的文件,同时把原来的那些part文件删除到回收站

非常贴心啊

老马  配  老T--------千古绝配啊

BatchUnRar: An application to decompress RAR volumes.
作者:马健
邮箱:stronghorse@tom.com
主页:http://stronghorse.yeah.net

FAQ
使用说明
    一、软件安装/删除
    二、软件使用
附录A 鸣谢
附录B 版本更新记录

FAQ
Q:BatchUnRar是什么?
A:这是一个专门用来解压分卷RAR的软件,支持批量解压、密码自动**等。
当然一般分卷压缩的RAR文件,都已经在压缩时自动编号,解压时WinRAR能够自动识别,用不着我多事。但是对于从某些BBS上下载的分卷压缩文件,可能因为BBS本身的原因,分卷压缩文件下载后,名字变成了200512310423834.rar、200512311289544.rar之类的东西,在用WinRAR解压时,就会提示用户手工选择后续卷,一旦选错就不能正常解压,很不方便。BatchUnRar就是专门针对这种情况的:能够按照分卷压缩文件的卷号(WinRAR 3.4以上压制的文件)或创建时间(WinRAR3.4以下版本压制的文件)对文件进行排序,然后批量解压,不再需要用户手工选择后续卷。当然对于正常的RAR文件,如果您一次下载很多,懒得用WinRAR解,也可以用BatchUnRar批量解。

Q:为什么要开发BatchUnRar?
A:我平时没事喜欢翻翻书,所以经常到rbook、52ebook等BBS上下载电子书。但是在这些地方,很多电子书只有分卷上传才能符合BBS对文件大小的**,而在上传后,BBS又会按照文件上传日期对文件重命名,出现200512310423834.rar、200512311289544.rar之类的怪名字,下载后根本不能用WinRAR自动解压分卷文件。因此在这些BBS上,“如何解压分卷文件?”之类的帖子就成了“月经贴”,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帖一次。而每次的回答也都大同小异:在下载时请用IE右键菜单“另存为”,然后在弹出保存对话框时按照顺序,将文件名手工改成01、02的顺序,全部下载完后再用WinRAR解。这样的回答本身并没有什么错,但是看多了难免觉得有点怪异:

身为万灵之长的人类,俺为什么要去做这么机械的事情,俺花钱买的电脑是干什么用的?
分卷压缩文件往往都很大(所以才会分卷),下载这样的大文件如果用“另存为”,不仅显得太呆,而且还不保险,至少我都是用FlashGet下载,尤其在卷数很多的时候,批量下载似乎是目前最省力的办法,而这时是没有更名机会的。
所以差不多从我开始自这些BBS下载电子书开始,我就写了一个小软件AutoNum,按文件创建时间(读RAR文件的卷号很麻烦的)顺序重新编号分卷RAR文件,再用WinRAR解压。这个软件本着“够用就好”的原则,写得比较粗糙(一共花了不到两个小时),所以一直没有发表。但在用了一段时间后,我终于也对这种分步操作的方式感到厌烦,就在AutoNum基础上加上RAR解压代码,顺便将按时间排序改为按卷号排序,凑出现在这个东东,再对功能和界面进行加强,终于可以公开发表了。

Q:BatchUnRar在使用上有什么**?
A:因为我是个超级大懒人,而且也不准备通过BatchUnRar发财,所以在开发时免不了偷工减料:

如果上传文件的人没有按照顺序上传,而是跳着上传,而且这些文件正好又是用WinRAR 3.4以前的版本压制的,那么我也帮不了你:在用WinRAR3.4以前版本压制的RAR文件中,只记录了文件是否是起始卷或后续卷,但是没有记录卷号,因此我只能按照时间判断卷的先后顺序。如果真的下载到这样的文件,大概只能手工改文件名,然后再解压。不过这种情况应该属于小概率事件:使用低版WinRAR的人越来越少,而且除非出错,也不见得有谁会喜欢跳着上传。
如果解压时因为文件同名而可能发生文件覆盖,BatchUnRar不会给出任何提示,直接覆盖。如果真的想看提示,也可以先用BatchUnRar重新编号RAR文件,再用WinRAR解压。
解压时如果发生错误(包括分卷文件没有下载完全),BatchUnRar不会报告错误原因,只会报告有文件解不开。如果需要查看详细的错误原因,可以先用BatchUnRar对文件重新编号,再用WinRAR解压。
如果以上种种**给您带来不便,请不要犹豫,立刻放弃BatchUnRar,用回WinRAR吧。

Q:BatchUnRar收费吗?
A:BatchUnRar是一个“友情软件”(Friendware),用户在承诺不用于商业目的,也不对文件及其附件进行任何更改的条件下,不需要为使用该软件支付任何费用,最多是在某个讨论区看到我发帖子灌水时(我的ID一般是strnghrs),进去捧个人场,作为友情回报;或者在年节时发个email问声好(所以叫“友情软件”)。我承诺绝不在程序中暗藏任何商业广告、木马,但不承诺为使用BatchUnRar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。如果您需要将它用于商业目的,或加入您的网站,请与我联系,否则保留追究一切责任的权利。

使用说明
一、软件安装/删除

本软件安装非常简单:创建一个目录,用WinZip将下载下来的ZIP包解压缩到该目录即可。

本软件的删除也很简单:直接删除从ZIP包中解压缩出来的所有文件及运行过程中生成的文件即可。

ZIP包中包括下列文件:

BatchUnRar.exe。这是软件的主程序。
BatchUnRar.htm。本帮助文件。
如果您下载到的ZIP包中还包括其它文件,毫无疑问不是我放进去的,有广告之嫌疑,请立即删除。

另外程序运行过程中还会生成以下文件:

BatchUnRar.ini。这个是参数保存文件,第一次更改参数后生成。退出BatchUnRar,删除此文件,再重启BatchUnRar,即可恢复缺省参数。
BatchUnRar.pwd。密码表文件,删除、备份此文件即可删除、备份密码表。
二、软件使用

软件的使用比较简单,先把下载到的一堆RAR文件集中到硬盘的某个文件夹下,启动BatchUnRar,然后按照界面上标出来的1、2、3步操作即可。另外将鼠标光标定位到按钮或控件上,停一下,就会自动弹出按钮的提示信息。

在选择源文件夹时,如果您是和我一样的懒人,也可以直接将RAR文件从资源管理器窗口拖到BatchUnRar窗口,BatchUnRar会按照拖过来的RAR文件自动设置源文件夹。

如果您实在想用WinRAR解压缩,又不想手工对RAR文件重新编号,或者碰到用BatchUnRar实在解不开的文件,也可以在选择源文件夹后,点旁边的“重新编号”按钮,自动对分卷文件编号后用WinRAR解压。

对“解压选择”的参数解释如下:

与源文件夹同步:如果此选项被选中,则目标文件夹始终与源文件夹一致,即解压出来的文件将存放到原始RAR文件所在文件夹;否则可以选择与源文件夹不同的目标文件夹。
按RAR文件名创建新文件夹:如果此选项被选中,则为每个RAR文件创建一个文件夹(文件夹与RAR文件同名),然后将RAR文件内容解压到对应的文件夹,相当于WinRAR的右键菜单中“解压每个压缩文件到单独的文件夹”。如果此选项未被选中,则所有RAR文件内容均被解压到目标文件夹,如果有相同的文件,则可能产生覆盖。
成功解压的RAR文件:如果选择“保留”,则不对成功解压的RAR文件进行任何删除操作;如果选择“移入回收站”,则解压完成后,成功解压的RAR文件的所有分卷文件均将被删除,如果需要找回被删除的文件,请到回收站里找,按删除时间排序即可找到最近删除的文件;如果选择“直接删除”,则解压完成后,成功解压的RAR文件的所有分卷文件均将被删除,并且不开恢复。
另外界面上还有三个图标按钮,作用分别如下:

RAR文件密码管理:弹出密码管理对话框,可以增加、删除密码。BatchUnRar能够自动**解压加密RAR文件所需的密码,如果解压加密RAR时发现所需的密码已经在**的密码表中,则自动解压,否则弹出此对话框,提示用户输入正确的解压密码。
关于BatchUnRar:显示BatchUnRar的版本、版权信息。
打开帮助文件:打开IE,显示本文件。

楼主:
附录A 鸣谢
本软件的RAR文件解压采用了www.rarlab.com网站提供的UnRAR源代码,图标按钮的图标采用了WinRAR、WinZip中内嵌的图标,在此表示感谢!

附录B 版本更新记录
Version 1.06
发行Unicode版,解决因为RAR文件名中含有“怪字符”而不能解压的问题。
解压代码升级为unrarsrc-3.7.7,兼容WinRAR 3.7。

Version 1.05
错误修正:如果RAR中的文件名被加密,则不能正常解压。

Version 1.04
解压代码升级为unrarsrc-3.6.8,兼容WinRAR 3.6。

Version 1.03

新增功能:可以选择是否搜索子文件夹下的RAR文件。以前版本的缺省设置是搜索,使用时可能会带来不便,所以从这个版本开始缺省值改成不搜索。
功能增强:加强对WinRAR 3.4以前版本压缩的无卷号文件的支持。
Version 1.02

新增功能:显示当前正在解压的文件及该文件的解压进度。
新增功能:增加对解压成功的文件处理选项,可以选择保留、移入回收站、直接删除。
功能增强:改进了排序算法,突出卷号的作用。
功能增强:更改了“重新编号”的检测条件,在缺卷的情况下,只要文件中有卷号,仍然允许按照卷号重新编号。
Version 1.01
错误修正:在Windows 98/me下不能运行。

Version 1.00

实现基本批量解压缩功能,能够按照卷号、文件创建时间对分卷压缩的RAR文件排序,然后解压。
实现密码自动**。
提供自动编号功能,如果实在想用WinRAR解压缩,又不想手工对RAR文件重新编号,可以在自动编号后用WinRAR解压。
解压缩代码版本号为unrarsrc 3.5.2,与WinRAR 3.5兼容。

网友A:
去这里看看,还未全部上传完

俺的书库都在那儿了,共计29.2G,当心眼球掉地上拉,嘘,小声点。

这8个书架已上传结束,可以下载了,书名有"@@"标记的有导读书签,乃精品

专辑类----EDA仿**关专辑 388M
专辑类----PCB及CAD相关资料专辑 814M
专辑类----测试技术专辑 1.04G
专辑类----超声,红外,激光,无线,通讯相关专辑 1.14G
专辑类----传感器专辑 792M
专辑类----可编程逻辑器件相关专辑 976M
专辑类----课件教程类专辑 984M
专辑类----器件数据手册专辑 1.46G

[转到父目录]
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0日    20:11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EDA仿**关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1日     3:26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PCB及CAD相关资料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2日    16:39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Pro/E教程及相关资料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1日     9:40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传感器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2日    12:18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元器件样本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2日    12:17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医用电子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1日    23:52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单片机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3日     6:02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可编程逻辑器件相关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3日    15:26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器件数据手册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2日     7:54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国标类相关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2日     4:08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多媒体相关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2日     9:25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实用电子技术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2日    22:15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家电维修相关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2日    12:51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应用电路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3日     1:33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开关电源相关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2日     9:28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微波相关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2日    18:31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执行器件相关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2日     8:57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数字处理及显示技术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2日    20:06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机器人相关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2日    19:43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机床电器,自控相关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2日    20:42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机械五金类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1日     1:29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测试技术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2日     1:48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电子基础类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1日    20:37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电子工艺,质量及可靠性相关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1日    21:04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电子管及音响相关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1日    20:17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电工电力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2日     9:22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网络及电脑相关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3日    10:10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课件教程类专辑
             2009年7月12日     8:00     <目录> 专辑类----超声,红外,激光,无线,通讯相关专辑

网友A:
晕,ftp大门刚让社长关掉,进不去了,少累哈

楼主:
Bad Request (Invalid Hostname)

气我不是?:Q

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
怕你把服务器给down坏咯

网友A:
FTP服务器登录信息:
IP:202.165.177.77
用户名:embcom_ftp
密码:ftp.embcom.net

去下个"Cuteftp 8"软件,用上面帐号可以进去解馋,记得进"tyw"目录哦

楼主:
实在太兴奋了:)

下了1G的了

网友C:
ftp怎么连不上。现在是不是关了。。

网友D:
关了关了,一个都没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