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X261为什么一上电就热呢?

楼主(2009-07-30):
已经是第二块MAX261了,现在都不敢接电了。
不知为什么,这个芯片一加上+-5V的电源,其电源口输出的电流达上百毫安。请问用过这个芯片的大侠,这是怎么回事呢?
与上电的顺序(先正后负?或先负后正)有关系吗?

网友A:
不知道哦~~~

网友B:
印象中也曾经烧过很多个max26x,好像和上电顺序有关。你这个情况和我当时一样,具体参考一下手册。

楼主:
LS:我看了下数据手册,上面对上电顺序并没有什么说明。不知问题到底出在哪了

网友C:
运放有没有接 上次我是接了10K的电阻 一上电就热 然后我把电阻摘了就不热了

楼主:
我就是将片子直接插到面包板上,然后给它三根线(正、负、地)。然后从直流电源上读出达100多毫安的电流。

网友D:
没用过这芯片

网友E:
正负电源接个30 欧的限流电阻,在接胆电容供电,就不烧了,烧是因为内部运算放大器自激,07年国赛也烧过好多片,后来就是这样解决

楼主:
LS:但是加入限流电阻后,真正加到芯片电源端的电压就没有5V了。这个该怎么解决呢?

网友E:
放心,能工作就行

楼主:
我刚才测了下,加限流电阻后,正电源端的电压为2.5V,负电源端的电压为-3.1V。根据数据手册,当电源电压小的时候,频率特性也会变坏吧。

网友E:
那加10欧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