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单片机之间怎样进行通讯?

楼主(2009-07-31):
比如我用到的这个系统里是W78E58B和PIC16F877之间进行通讯,只连接了4个IO线我不知他们是怎么样实现通讯的。PIC单片机是实现语音录放功能的。应该是 通过某种协议吧。但有好像不是。因为好像听一个人说过只是简单的传送。哪位前辈给我点提示。。。我想不来了。非常感谢。

网友A:
N年前,我用过PIC16F877A做过一个固态存储的东西,现在要问我这是个啥玩意,早忘啦~~~~~~~~~~

关键要看你通讯什么东西,数据速率多少

网友A:
关键是连接了哪4个I/O啊,通信方式很多滴,你说滴太简单鸟~~~~~~~

网友A:
无图无真相~~~~~~~~~~

网友B:
4个io貌似是spi啊。呵呵。。

楼主:
是 PIC单片机的RA0-RA44接到了W78E58B的P0口通过8255扩展的A口上。就这样连接的。因为PIC单片机的做语音录放功能的,所以这几个线应该传送的是音频信号b吧?反正主控是W78E58。大家可以想想下假如是你会怎么实现呢?我是没经验,所以也不会说。我要搞明白呀嘿嘿。。。。。希望能想到的前辈多给我点线索。估计不难的

网友C:
真相貌似不是敏感词了。。。

网友D:
普通io口模拟spi时序也可以,最近做了四五个spi通讯的片子,刚开始就是拿程序移植,后来调试的时候眼里根本就没有寄存器了,直接就是8个pluse+脉冲了.这就是串行通讯的本质.

网友E:
两条线都能舞一阵了,四条线自不在话下。

楼主想破人家的东西?

网友F:
SPI方式好像还可以......

网友G:
SPI或者自定义的协议,很简单的东西!

网友H:
许MM可能想复杂了,我估计根本就不是协议通信,因为PIC877是用来控制语音的(估计是ISD2560系列的),而华邦是用来作上位机的,那四根I/O口线是用来控制放音和地址段的.

网友I:
两条线同步通讯即可,也可以双向通讯.

两个MCU之间应该是传送控制命令和应答信号

网友J:
没有示波器吗?
这样让我们猜,太累了

网友K:
方法太多了。你要看连在什么脚,再看波形。

楼主:
呵呵 。。我不是破人家的东西,是我们公司的,但牛人辞职了,剩下个烂摊子,我记得 那个人给我说过好像就是MAX100前辈说的那样,前辈你能再说细点吗?我不是很明白。你猜对了“PIC877是用来控制语音的(估计是ISD2560系列的”但怎么是上位机呢。应该是下位机吧。是五根IO线。

   匠人前辈你说用示波器怎么看呀?怎么分析呢?有时间也给我说说吧?

网友L:
1根线也够玩了,收发逻辑类似RS485……

楼主:
不是协议呢?

网友M:
什么时候语音芯片也要用到协议了啊,没那么复杂吧,你去下个你那语音控制芯片的资料来看看可能估计就懂了,如果就是要让语音芯片播放声音是没什么的,控制几个引脚就行了,看你具体用的什么什么芯片了

网友N:
新手来学习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