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程器电压选择电路

楼主(2009-08-01):
从一杂志上看到这么一个编程器电路,能给12V,5V(VCC)单片机编程,VCC同时又是监控单片机的电源,大家看看这个电路都有哪些问题?

网友A:
这个电路太节省了,不能应付千变万化的MCU编程电压要求。
我的手持万用在线编程机的Vpp产生电路可不敢用这种“简化”电路。

楼主:
R3/R6端信号是监控单片机给出的,低电平有效

楼主:
哦,没人理,呵呵。自己说说,打开一下尴尬局面,嘿嘿。当R3左端为高,R6左端为低,能保证为12V输出(R4、R5的中间),但当R3左端为低,R6左端为高,输出是零,所以R4和R5应互换。还有输出12V的时候,12V通过200的电阻与5V电源接通,会不会影响5V电源,因为5V又是监控单片机的电源,把200欧的电阻换成二极管,二极管又有0.7的压降,虽然12V不会影响5V,可5V输出时,实际只有4.3V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