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帮忙分析一下电路

楼主(2009-08-01):
请问在仪表放大器INA331上方用了一个运放来调节基准,我不明白是怎么样调节的?谢谢!

网友A:
参考积分调零电路

网友B:
交流反馈回路被积分,上下正弦抵消,为零,所以交流无负反馈。正直流积分为正,负反馈回去消零

楼主:
谢谢两位的指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