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画PCB,大虾们给个意见了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09-08-01):
好像还有飞线。。。。

网友B:
有些过孔距焊盘好像有点近,整体感觉有点乱。还要努力啊

网友C:
如楼上说的,整体上给人感觉比较乱,建议按功能块布局。同时IC相临两个脚的连接最好在IC脚位外面连接。

网友D:
这种PCB根本不能用于批量生产,后期的处理没作,建议多看看别人的板子.

网友E:
看样子是用USB-A取电的。封装画错了,中间两个焊盘距离应该近一些。
采用USB-B母座会好一些,毕竟可以直接用USB打印机线;

USB和DB9固定焊盘最好开槽
这种图不用看都知道是MCU+164/165+N按键+N个LED+串口……最好上个图让大家指正一下,避免再重复打样。

网友F:
开发板呀,还是多对比一下吧

网友G:
再接再厉!最好找有经验的人交流交流!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建议,我会逐一改正,让我受益不少。
有点心急,没有过多考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