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学ARM.请前辈帮我分析下I2C通讯波特率的设置语句。。。。

楼主:
现在刚学ARM.
遇到了点问题

请前辈帮我分析下I2C通讯波特率的设置语句。。。。
上图中的
I2SCLH=(Fpclk/fi2c+1)/2;
I2SCLL=(Fpclk/fi2c)/2;
第一句中为什么要+1
及为什么要这样写???
请前辈帮忙分析下
自己没理解过来
在这先谢谢了

网友A(2009-08-02):
标准的I2C是 50比50 占空比。

好比楼主用的是NXP 的ARM7. 外设是12MHZ.()

那么400KHZ的I2C 的周期是12MHZ/400KHZ=30;

按50:50,
    I2C_SCLH = 15;
    I2C_SCLL = 15;

假如是29,可以设
    I2C_SCLH = 14;
    I2C_SCLL = 15;

    I2C_SCLH = 15;
    I2C_SCLL = 14;

都没所谓的。

如果按那个公式,
SCLH = (FCLK/400KHZ+1)/2  = (29+1)/2=15
SCLL = (FCLK/400KHZ)/2    = 29/2 =14

这个楼主就好理解了~哈哈。人为的规定这样。

楼主:
谢谢 barryyan
讲得很详细
听你这一讲好理解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