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版有个问题:每次登陆都要输入2次登陆信息才能成功

楼主(2009-08-02):
第一次登陆并没有说有任何错误,第二次才能登陆成功。

我的密码有10位,是否新系统对此支持不够。只要不是木马病毒就好。

网友A:
谢谢 lz ,这个问题我们将尽快解决。

网友B:
刚刚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,难道是大小写的关系?

网友C:
我也出现这个问题,还以为是密码输错了呢。

网友D:
小心输入密码,还是一样

网友E:
LS好厉害,半夜不睡觉,来测试密码

网友C:
这个应该是一个小bug,技术人员将予以改进。

网友F:
现在才发现,匠人前面的那个刺眼的“真”字没有了。

楼主:
这个问题现在好像解决了。

网友C:
回8楼:现在不用贴防伪标签了,直接看积分就能分辨真假了。

网友G:
没解决吧

网友H:
我琢磨了下,在输入完ID和密码后,再把"自动登陆"前的勾勾给打上,再点登陆,如果只输入ID和密码直接点登陆,貌似是白输入.

网友I:
我现在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

网友H:
我在12楼找到了方法.

楼主:
回11楼:今天好像又碰到这个问题。

网友J:
KAO,我现在是登陆了就再也退不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