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这个迟滞比较器

楼主(2009-08-02):
现在有如下一个迟滞比较器,它是由LM2901(LM339)运算放大器与一些元器件组成的。但有关它的滞环宽度该如何计算没想通,还有就是C3的作用是什么?所以想请教各位大虾们指点指点!

网友A:
提示: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?
*------
这是为什么?谁干的好事?

网友A:
从电路上看,C3有加速正的作用。因此,波形边沿会更陡些

网友:
窗口比较器,是由于引入了正反馈才改变了窗口宽度.所以R5起主要作用.C3起加速作用,其实,如果没有C2,C3也没用了.

楼主(2010-06-28):
窗口比较器,是由于引入了正反馈才改变了窗口宽度.所以R5起主要作用.C3起加速作用,其实,如果没有C2,C3也没用了.
引用 网友B:

窗口比较器似乎不是这样的吧?窗口比较有两个基准的

网友C:
C3的作用就是用来调节相位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