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X261怎么实现

楼主(2009-08-02):
最近学了MAX261,不过在编程的时候,运行时MAX261的中心频率不在设计的中心频率内,总是有偏差,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的问题,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,有做过的大侠帮帮忙解决一下 ,谢谢;

网友A:
可以通过调写入参数慢慢接近,本来就不是精确的

网友B(2009-12-06):
想了解下MAX261怎么用,我试了好几次还烧了一块,没有用并行打印口,用的是2051+74LS373+贴片MAX261(正负5V供电,外接420KHZ晶振)。一直没有波形出来,能不能帮帮忙,我的时间不多了或者给些成功的例子。谢谢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