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串口通信问题

楼主(2009-08-02):
小弟初学ARM CORTEX-M3,现在用ZLG的8962开发板要与上位机进行串口通信。设置1起始位,9位数据位(8位数据+1位校验),1停止位的通讯格式。校验位为0代表发送的是数据字节,为1代表发送到是地址字节。下位机根据是否为自己的字节来进行判断,从而处理是否接收后面发来的数据。

我想问下,
(1)我从PC发给下位机一般都是以一个一个字符发送到,应该是8位,怎么让下位机判断第九位呢?
(2)若收到为地址字节的话,是否还要重新设置通信格式,使数据为8位,校验位无效?

希望高手指教,小弟不胜感激。

网友A:
发送的话,只管将你要发的数据内容写到发送的寄存器里边,硬件会自动发送,并且会自动加上起始、结束、校验位之类的,你只用管你要发的数据,至于到底要什么位,你只用配置下硬件,确定硬件工作方式后,那些位会由硬件自动完成,不需要你用软件去控制

楼主:
谢谢你的帮助,我有一个疑惑。我要让下位机先判断收到的是否为地址字节,若为数据字节则不处理。那是否要先编写语句,这里假设par为校验位的名称,if(par==1)通过判断第9位校验位是否为0或1,若是地址字节,然后再判断是否为自己的地址,接着作后面的动作。

我就是不太清楚如何编写语句,让下位机去判断如何识别第九位的情况。还望指教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你的帮助,我有一个疑惑。我要让下位机先判断收到的是否为地址字节,若为数据字节则不处理。那是否要先编写语句,这里假设par为校验位的名称,if(par==1)通过判断第9位校验位是否为0或1,若是地址字节,然后再判断是否为自己的地址,接着作后面的动作。

我就是不太清楚如何编写语句,让下位机去判断如何识别第九位的情况。还望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