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市电滤波电路及隔离电路

楼主(2009-08-02):
我要做个东西,需要净化50HZ市电,及8路220V输出隔离,(就是互相不能有脉冲影响)请高手们指教下

网友A:
(就是互相不能有脉冲影响)
相互影响有多大?

简单的,八路各用一个隔离变压器(220V/220V的工频变压器)。
复杂的,八路各用一个隔离净化电源。
不过,大多数情况,各设备工频交流输入端加滤波器即可。

楼主:
哦,谢谢,跟我想的差不多一样,主要是成本太高,要批量生产,想用分离元件做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