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USB转232怎么转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09-08-02):
1、可以买条USB转232的线,很便宜
2、用232转USB的芯片,如CH341等,电路很简单,编程也跟操作232一样

楼主:
谢谢 ,我去买个

网友B:
找一个带UART和USB的单片机,从一端收,从另一端发。

楼主:
5555  ,20块买了一个结果不能用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是你不会用吧

网友C(2009-09-03):
20块太便宜了吧。
我买的可是50+哦。

网友D:
我买的是40多的,要装驱动,还要正确选择COM口,很麻烦,不过可以用了~

网友E:
呵呵,慢慢来就是了~~

网友F:
我自己做了一个,很好用.
20元的要改造一下.我买了3个

网友G:
买根线就是,很便宜的

网友H(2009-10-22):
用FTDI 的Cable 保证你的使用的稳定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