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555定时器电路的电容

楼主(2009-08-02):
想请教大家用555定时器做延时的时候,大家用什么电容,普通的电容温度特性,容量误差较大,选择哪种电容误差较小

网友A:
选用555,就别指望它有多高的精度。

555一般用于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。再好的电容,也得不到一致的延时时间。

网友B:
小电容,大电阻可以提高精度

楼主:
对精度我要求不是很高,只是想让一致性好些,哪种材质的电容一致性好,我担心多台机器的不一致.

网友A:
楼主一直没说要求。
定时时间,时间精度是多少?
不同的时间,选取的电阻电容不相同的。
时间短的话,可以选精度较高的电容
而时间较长的话,出于成本的考虑,要选电解电容,而电解电容的精度是非常差的。

网友C:
想要兼顾温度和稳定度、精度的话,用有机介质薄膜电容,用瓷介电容的话则须X7R材料的。

楼主:
多谢各位大侠关注,定时的时间是4S,精度能在0.5S之内就可以了,我担心的是电容的温度稳定性,还有电容自身的误差,也查到电容的相对误差有不同的等级,贴片电容NPO的稳定性最好,电阻选择1%的精密电阻就可以了,但是一直拿不准电容的型号。如果生产线下来的机器延时误差在0.5S,客户看不出来,就可以了。

网友D:
这个要求,几乎任何电容都能够满足。
当然,工作温度范围必须考虑,电解电容工作温度范围比较小。

网友E:
这个要求,还谈什么精度?

网友A:
不过,如果用电解还得注意。

我国的电解精度标准好象是+100%,-20%