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5V直流电源图

楼主(2009-08-02):
我做一个电路 ,驱动8个继电器跟LED1602,单片机,请问是何这样的电源需要多大,有没有电路图

网友A:
这个还真不大好说。不知道你用什么样的继电器,不同继电器耗电相差很大。
查查你的继电器需要多大电流,LED耗用多大电流,单片机工作时耗用多大电流......加起来。
估计没有多大功率。有这样的小开关电源,不过较贵。也可以买个小功率变压器,整流,然后滤波,成本较低,但体积重量均较大。

网友B:
功率不大可用7805就好, 431也可以.

楼主:
恩,打算用7805做

网友C:
7805可能够呛,看继电器的动作电流时多少了。如果要100mA的,那8个就将近1A了,加上其他的,怎么也得输出2A的电流。7805似乎给不了这么大电流。

网友D:
想省电可以用带保持的继电器,仅切换时消耗电流,就是继电器价格要高些。

网友E:
5V的继电器,小功率的查继电器的输入线圈电阻,驱动电流一般也就几十个毫安。

网友F:
我建议把单片机和继电器的电源分开,各用一个

网友G(2017-01-14):
普通小继电器7805足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