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关于电源保护

楼主(2009-08-0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我想要考虑下电流,电流不能太大吧

网友B:
加稳压管不起作用, 因为电流可能过大会烧毁稳压管。 我没有想到用什么好办法, 是否可以在24V 和 5V 之间加一个反相二极管?   24V 和 5V 的插头 不要通用, 确保不会差错 。

网友C:
24V 和 5V 的插头 不要通用,这个最实际

网友D:
回复 楼主:

4楼正解。 费神去搞保护电路不如把插头座分开就完了。

网友E:
呵呵,在说明书中重点说明,画个肚子里有“!”的三角型搞定,再补上一句“因使用不当造成的仍任问题,后果自付”。哈哈,一句话搞定用户。

网友F:
用4针的航空插头,一个24V,一个5V,两个GND,接头连接位置唯一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