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3C2440裸机播放音频的问题

楼主(2009-08-02):
1音频文件必须是WAV格式吗,这个格式好像文件比较大
2WAV格式的文件用什么工具变成程序可以用的数据
谢谢

网友A:
如果直接用IIS播放,那么就必需,他是没有任何压缩的。
用Hexwin可以

网友B:
网上有个专门将数据文件转成C文件,很好用的.找不到,我再找给您.

楼主:
谢谢,已经播放出来了,但是遇到了问题,刚把程序下载到板子上后程序运行正常,复位后也正常,但是如果关闭电源,过一会在开机音频播放的地方就有错误了,我认为是音频文件太大了,可能是存放的FLASH的数据段装不下这么多数据
昨天我用LCD现实图片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,显示20张图片可以,显示30张图片的时候就有问题了,跟上面播放音频的现象一样,掉电一会在上电,图片就显示不出来,我确定就是数据太多造成的,但不知怎么解决,高手帮帮忙,这个东西过几天就要用了

楼主:
这是我的ADS编译的截图

楼主:
我的音频文件都以数组的形式存在xx.h文件中,那么它属于哪段啊,RO Data吗?

楼主:
我用的是TQ2440板子,他们提供的无OS例子就是这么设置的,然后用他们给的U-BOOT下载到NAND FLASH中,以前下进去,都好用,就是现在感觉图片和音频数据太多了就出问题了,掉电一会在上电就不好用,大家帮看看吧,谢谢

楼主:
古道热肠,请帮忙看看,我这个问题很急,谢谢了

网友B:
RO数据段是只读的吧.是否超标看代码的总量,没超过存储器的总配置容量,应该就能访问到.2440这CPU,说实话,俺没吃透.
呼叫阿南出来看看吧.

网友B:
大家熟悉2440的来帮帮这位网友分析分析.

网友A:
楼主是昨天Q我的那位吗?
问题已经解决

网友B:
解决了就好!看它真的很急的.

楼主:
对,已经解决了,在这里再谢谢阿南了,也谢谢古道热肠的关注

网友C(2013-03-29):
为什么不把解决问题的方法说下呢?正好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了,急需大神帮帮忙呀

网友D(2018-04-20):
你好,我现在在做这个裸机播放音频的,遇到一些问题,方便帮忙一下吗

网友E(2018-06-05):
就是说呀 大家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啊 说一下解决方案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