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vr的spi通信的疑惑~~

楼主(2009-08-02):
我看了个atmega16和dac通信的例子,数据一位一位输进去的,没输入一位,始终进行一次跳变,但是我发现这个时钟信号是由程序控制io端口手工实现的,那么在控制寄存器里面的时钟信号设置还有什么意义呢

楼主:
修改一下,  每输入一位  时钟进行一次跳变

网友A:
留个脚印,也是刚学,期待有人指点

网友B:
你看的例子是用IO模拟SPI接口的吧,如果是这样的,那就没有使用硬件SPI接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