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这个图输入输出关系。

楼主:
问题可能对于大家简单了点,希望能帮助下我。 其中的一些计算过程。

网友A(2009-08-02):
V+=V-=0(虚短)(V+为运放正端电压,V-为负端电压)
i1=if1(虚断)
ui-(V-)=i1*R1
(V-)-V3=if3*Rf3=if1*Rf1;(V3为Rf1、Rf2、Rf3的连接点电压)
V3-Uo=if2*Rf2
if2=if1+if3
根据以上的关系,你自己算吧

网友B:
这图查查模电书
  很详细!!
我的书是清华童诗白的第三版  这图在314页基本运算电路里
这是个T形网络反相比例运算电路
  没这书就查查 T形网络反相比例运算电路 这样自己就能很彻底明白咯

网友C:
重点掌握和运用这个关系:i1=if1=if2-if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