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字地需要外接(比如:10米外要连18B20),请问地线?

楼主(2009-08-02):
数字地需要外接(比如:10米外要连18B20),请问地线如何处理?直连?电阻?电感?磁珠?该设备外接的温度传感器没有隔离。运行环境:干扰较大的配电柜上,距离接触器、空气开关等打干扰电气设备较近,尤其是外接的温度传感器线。请问如何处理地线的连接?直连?or 电阻? or 电感? or 磁珠?请大家讨论一下!也请有EMC和可靠性设计经验的来分享一下!

本来发在EMC里,可是我看在 技术交流 里的人多。

楼主:
电源线和信号线 又如何处理?

网友A:
信号线分开来用钢管套住。

网友B:
千万别接

楼主:
请问 “千万别接”  什么意思?
若 钢管套住 的现场条件不允许,
那如何处理?

楼主:
要是能找个老外的产品拆开分析、照抄,应该会好弄一些。

各位还有什么方法?

网友C:
我认为用屏蔽电缆就能解决。

网友D:
尽量避免将你板上的系统地(就是你有CPU的那部分电路的地)引出那么长的距离,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呵!建议用DC/DC将系统电源与DS18B20的电源隔开,至于通信,就用个光隔解决吧。不过成本会高很多!

楼主:
若用 屏蔽电缆 ,把屏蔽层连接到大地上(配电柜外壳上)应该没有问题。干扰会泄掉。
1、若不用屏蔽线,用磁珠隔离地线的效果如何?
2、若把板上的系统地引出那么长的距离,都会出现哪些现象和问题?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急盼回答,多谢多谢

网友E:
传感器导线需使用屏蔽电缆连接,内芯则越粗越好,以尽量降低线路内阻,屏蔽层接大地。
在电路的传感器接入侧,供电端需加强去耦,必要时再串入磁珠,信号线可用二极管分别对电源和地钳位以抑制瞬态感应,信号速率不高的话可对地加个小电容。传感器地线则不必处理,但地线接入点有讲究,PCB设计时要注意尽量降低地电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