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在线等]TFDU4100调试中的怪现象

楼主(2009-08-02):
TFDU4100 5V供电,电阻用了22和8。2,和文档上相同,SC悬空,VCC1,VCC2都是5V,
上电后用示波器看,TXD,RXD都是低电平,(按照文档描述,RXD应该为高电平)用家用遥控器,没有发现信号
和cpu之间的连线断开了,RXD,TXD均无上拉,用镊子将TXD上拉后,也没有效果!
焊接了3块,问题相同,

做过的朋友指点一下,谢了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谁来帮帮忙??

网友A(2012-11-25):
您好。小弟现在正在学习使用TFDU4300实现红外的通信,使用的单片机是STM8L。但是不知道在编程中有哪些需要特别定义。现在一直调试不通我的电路。还望您能抽空帮忙。非常感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