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99SE中PCB元件旋转任意角度的方法

楼主:
第一步:设置rules(在Design- rules里面),选择placement选项卡

第二步:在Placement中添加的Component Orientation rules。并将All Orientations勾上。保存以上设置

第三步:双击需要旋转的元件,弹出属性设置,修改rotation值就可任意旋转

效果图(旋转70度)

网友A(2009-08-02):
这个很简单,你知道怎在原理图里旋转任意角度吗?

楼主:
终于发帖成功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不好意思。不知道,请教一下

楼主:
发现一个小问题,第一步和第二步不用设置貌似也可以任意旋转。第一步和第二步是自动布局中用的

网友B:
留个印,以后看!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我研究了好几年一直不知道在原理图里转45度,我还想请教你呢,O(∩_∩)O哈哈~

网友C:
好像不用设置,在元件属性里输入任意角度也可以旋转任意角度啊

楼主:
好像不用设置,在元件属性里输入任意角度也可以旋转任意角度啊
引用 网友C:

你说对了,我在5楼已经说明这个问题了

网友D(2009-09-11):
直接用第三步就行了,那么麻烦:lol

网友E:
在PCB里画导线时按   SHIFT+空格....可以切换画线的方式.....弧线....任意角度....90/45度线...

元件的话...直接在属性里必就好了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