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DE7758的中断问题

楼主(2009-08-02):
最近我在用ADE7758做电参数的测量,但当我把它的控制字写进片子,运行程序时。ADE7758的IRQ引脚一直是高电平,我用的是PIC的单片机,是低电平产生中断,IRQ输出低电平才能触发中断,所以很郁闷,请各位大虾指点!

网友A:
请确认:
1. IRQ有上拉电阻;
2. 寄存器写入正确(读出来看看是否跟写入的一样);
3. 中断寄存器已开相应中断(最简单的判断方法是先开个过零中断,其他中断都关掉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