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各位进来看看这个奇怪的波形

楼主(2009-08-02):
加上负载测试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副边输出的时候,输入电压较低的时候正常(波形1),加大输入电压或者是把示波器的放大倍数增大后,波形会变(波形2),像是共振一样,把示波器的放大倍数减小至最小,波形就恢复了。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相似的情况啊,不知道怎么回事!

网友A:
图1是多张图2的叠加?

网友B:
楼主的第二图,是两份第一图,时间上错开,叠加而成。
产生的原因,是触发电平不合适。

楼主:
轻载和输入电压较低的时候是正常的,不是触发电平的问题,就是不知道怎么会产生这种现象,换了两个示波器还是这样。输入电压加大,就出现这种共振

楼主:
已解决,谢谢各位大哥关注,是线路接头引起的,惭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