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,在ads1.2环境下,进行文件读写用什么语句

楼主(2009-08-02):
请问下,在ads1.2环境下,进行文件读写用什么语句,要include些什么文件。
我要把运行时产生的数据保存到一个txt文件里(或其他格式的文件,总之要保存下来)。
谢谢大虾!

楼主:
有哪位仁兄相告啊

网友A:
首先,你装了ADS,为什么不去ADS文件夹里面的lib文件夹下看看有哪些头文件呢
其次  里面stdio.h你打开自己看看 有哪位函数是用来文件读写的(名字很清楚,明显)。

自己去看,恕不多说。

网友B:
不知“运行时产生的数据”是什么意思?

如果是程序运行产生的数据,那么就只有自己处理了,ADS处理不了。

楼主:
我要记录下系统运行时,传感器测量值的变化

网友C:
看起来LZ还有些细节没有搞明白。如果你要在嵌入式系统里建立文件,要有文件系统支持。如果你是在裸奔的话,多半做不到,不如直接写相应的存储介质。所以,提问时最好把条件说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