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,在ads1.2环境下,进行文件读写用什么语句?

楼主(2009-08-02):
请问下,在ads1.2环境下,进行文件读写用什么语句,要include些什么文件。
我要把运行时产生的数据保存到一个txt文件里(或其他格式的文件,总之要保存下来)。
谢谢大虾!

楼主:
有哪位仁兄相告啊

楼主:
我有一个做成的arm系统板子,
我要记录下系统运行时,传感器测量值的变化。所以就打算让程序在运行时(在线调试debuginexram)可以将测量值写入硬盘上的txt文件。
已经include了stdio.h,可以用fopen ,fwrite等函数,make时也能通过,但axd里调试却出不来,不能跳到main里来。
请教了。

网友A:
4l说的正确,首先要支持文件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