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tag不识别芯片

楼主(2009-08-02):
奇怪,jtag芯片不能识别芯片,目标板肯定没有问题。在jtag debug中,表示
!Info: Please wait ...
!Warning: Uncertain JTAG chain
!Info: Detected 1 device(s)
!Info: Device 1 : Unknown - IDCODE (021621B9)
谁遇到这样的问题?

楼主:
补充一下,jtag下载器是自制的usb blaster,在网上查了一下,有说是焊接问题和晶振问题的,焊接好像不可能,四块板都是同样的毛病。大家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?谢谢!

网友A:
需要复位.

楼主:
还是上图吧。

网友B:
下载线顺序没有错吧。线的连接是否有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