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C不准 !!!

楼主(2009-08-03):
使用万利的开发板,外部晶振,一天下来快了12秒,这个算正常吗?

网友A:
非常正常。

你最好用一个独立的计数器,直接测量一下晶振的震荡频率,你就会发现这个现象是非常正常的。

网友B:
算了一下误差在138.9ppm,一般晶振误差应该在20ppm以内吧。

网友A:
你能确定你的晶振能达到这个精度吗?

另一方面讲,精度和准确度不是一个概念,所以我说“你最好用一个独立的计数器,直接测量一下晶振的震荡频率”。

另外,请确认你使用的补偿电容是准确的。

楼主:
这样的精度没办法使用,怎样能提高精度?
为什么PC机上的时间都挺准的?

网友A:
请问通过独立的计数器直接测量晶振的振荡频率,你得到了什么结果?

网友C:
官网上有一人确定校准值的笔记,就是说放一月后看误差多少秒,再查表写出修正植。
这样开发太麻烦了,为了校准时钟要用一个月的时间。

网友D:
官网上的那个前提条件是已经很准了,现在您的这种情况,用上面的办法也是不能校准的。它最大能调0-121ppm。
而且楼上的说法也不对,官网上的例子并不是要等1-2个月才能校准,而是通过把时钟从tamper引脚输出,然后用定时器来计算实际的频率,然后和标准的频率进行比较。看误差值,然后查表看校准寄存器的值应该是多少。
所谓的1个月的概念是指,它的地这种校准方法是校准长时间的误差,不是校准短时间的误差,比如你看100ms的频率,可能还是不准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