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8AF51AAT程序不能下载

楼主(2009-08-03):
由于编程器太贵,用FPGA开发板自行设计了一个对STM8AF51AAT编程的程序,可是按资料上所说对SWIM引脚发命令时没有ACK或NACK信号,是怎么回事?希望高手们点拨一下。

网友A:
最好有示波器图,否则只能笼统地说你的时序有问题。

楼主:
这幅图是我用周立功公司的逻辑分析仪抓的波形,后面四个信号可不理(电源和地没有接到逻辑分析仪上,所以都是1。状态和时间是我用才观察Verilog的运行状态用的)

楼主:
图片弄不上去,哎

楼主:
哎,算了,这么难搞,不用STM8了。就几个脉冲真有这么难么?

网友B(2009-10-15):
呵呵,我的EP868很容易支持STM8A,目前仅手头没有样片测试而已。
自制太不划算了,而国外的确实又太贵。
LZ还需要的话,可与我联系。我来支持你。

楼主:
回复6楼

感谢你对我的支持,不过这个我已经弄好了。我是闲着没事干找点乐呵。之前问题频出都是该死的适配头接触不良造成的,后来把芯片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就好了。

网友A:
哎,算了,这么难搞,不用STM8了。就几个脉冲真有这么难么?
引用 楼主:

回复6楼

感谢你对我的支持,不过这个我已经弄好了。我是闲着没事干找点乐呵。之前问题频出都是该死的适配头接触不良造成的,后来把芯片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就好了。 ...
引用 楼主:

哈哈,一个该死的适配头差点夭折了一个天才,:lol   也差点冤枉了STM8的SWIM。

楼主:
香主过奖了,愧不敢当啊!碰到问题就发牢骚是犯大忌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