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AD603问题

楼主(2009-08-03):
为什么这个电路当AD603放大超过20dB时,波形就会失真,另外这个电路我是在万用板的搭的.

网友A:
先看手册图21.
楼主再详细描述一下信号和失真情况。

网友B:
去掉C11试试

网友C:
c11会大大降低AD603的频响,建议去掉,同时建议楼主在2脚加上大于0小于1V的基准电压,最好用基准源做试试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是电源噪声造成的,在信号输入端与地之间,接一个103的独石电容.

网友D:
AD603 电路用上了 哈

网友E:
回复 楼主:
输入并一电容,作何解释?这样可以吗?这不相当于交流通路到地了吗?望楼主解释一下

楼主:
接这个电容,问题也来了,低于1M的可以很好的放大,当超过1M时,输入经过这个电容后衰减会很大,AD603在90M带宽,但是不接这个电容,输出都高频,跟自激的差不多,什么信号也看不出来

网友(2009-09-03):
你那输入的是什么样的信号?

网友:
我是用单片机控制增益的!但不知道那个输入信号怎么弄?仿真的输出都不对!怎么回事?

网友F(2013-07-17):
想请问一下AD603前面接一个AD811放大器时,出现自激,断开又会正常是什么原因?

网友G(2013-08-21):
请问下提出的关于AD603的问题现在解决没。。能否赐教,我也又遇到波形失真的问题,输入信号很小输出都会失真,而且两级级联的第二片603还会慢慢发烫,不清楚原因何在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