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示波器测晶振是否振荡时会使晶振停振吗?

楼主(2009-08-0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用10X档试试。。

楼主:
LS的意思是说主要是探头的输入阻抗引起的?

网友B:
探头寄生电容太大,10X档的寄生电容小点。或者串联一个1M的电阻再测。

楼主:
恩,谢谢两位的指点。

网友C:
直接测试过DM9000EP的25M晶振,没有问题。

网友D:
有可能,这跟示波器探头引入的分布电容对振荡电路的影响有关。多数晶体振荡电路中需加合适的晶体匹配电容(亦称负载匹配电容),该电容的容量通常在数十皮法量级,而普通示波器探头引线本身的分布电容即可达这个量级,接入电路后当然可能使电路失配而停振,用高阻探头影响相对较小,或者用高频探头,但普通示波器不会配置昂贵的高频探头。一个简单的办法是临时外加一级缓冲,用普通逻辑门电路即可,示波器测其输出即可,这样不会对振荡电路带来任何影响。

网友E(2011-03-02):
LZ将示波器探头拨到x10挡,让信号幅度衰减10倍,其次,要确定晶振引脚是否有电压,

网友F:
探头X10还不够,还要串联一个10K的电阻,不要串联1M,1M的时候根本看不到波形了。

网友G(2014-04-09):
注意示波器的输入阻抗设置。我用TDS3034B,输入探头阻抗有时被配置成50欧,测量时就会有问题

网友H:
探头电容大。在探头与测试点间串pf 级电容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