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I9054板卡上电主机无法启动的故障,请求帮助

楼主(2009-08-03):
最近实验室做了一块pci板卡,桥接芯片是pci9054,由于没有使用过,所以比较迷茫。目前板子上只焊接了一片pci9054芯片和它对应的滤波电容,本地时钟,pme没有上拉,test接下拉,外部eeprom焊接上了但是为空,pci_clk走线长度也满足要求。其余所有与金手指连接的信号(包括电源和地)都已连接,除此之外与本地信号那边的管脚都处于悬空状态,例如ready,lint,lhold等等。

还有一个条件就是目前计算机上的pci插槽都是5V的,而我们的板子做的是3.3V标准,所以将我们的板子在5V标准下金手指相应的位置(是gnd)锯出了一个开口,但并没有影响其他信号,以至于可以相当于通用板使用。

目前的问题就是,板卡插到插槽上主机无法开机,请有经验的朋友为小弟指点迷津,我也是第一次搞这个,一头雾水,请求大家帮忙了,看看是以上原因的哪个导致无法启动主机?

另外,现在想把ready信号,lhold信号,lholda进行下拉,和lint信号进行上拉操作,不置可否,请大家给与帮助,在此先谢谢了

网友A:
如果是FPGA做的PCI桥
1.查一下上电顺序
   过去曾经一朋友遇到过此类问题(不过他用的是FPGA做的),好像就有此问题,原因和第二个有关(见下面)

2.查一下主板类型
   过去主板上bios启动比较慢,所以当使用FPGA做的PCI桥时候,有时候FPGA上电时间比较长(似乎是几百毫秒),此时如果主板慢,在FPGA上电完成后,其逻辑完成,
bios启动才完成,可以正常枚举起系统

后来新板子启动快,FPGA还没有完成上电,主板自检已经过去了,就有问题了

这种不是因为电压,即是因为上电次序

9054比较古老,比较便宜,不知道在现在的主板上是否还好用?
楼主找一个成功的9054桥的卡试一试,可以判断是自己卡的问题还是机器的问题